[other] 大家DIY温、湿度计都用那种传感器感觉数据靠谱

楼主(2023-10-16):
又入冬了,东北人又要关门闭户熬冬了,这个季节我最关注的就是室内的温度、湿度,其实电子、非电子的各种温、湿度计几元到几十元随处可见,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就不是一个话题,但对于玩单片机的人而言它不但可以作为话题而且也可以广泛讨论,温湿度计功能对于单片机控制的时钟、日历而言只是一个辅助功能,代码不是问题,而真正的问题确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数据靠谱的传感器,所以发此贴希望能交流一下经验,我用过两个传感器都是毛保拍的,一个是HTU21D、另一个是AHT25,看参数这两个传感器都是较高端并且已经校准过的应该能准确的,但使用中却总是不如意,温度还好弄些对照水银温度计调试一下代码就可以凑合使用,湿度就不好弄了,毕竟手边常见的都是简易湿度计,没有可参照性,如果再买一个精准湿度计的话自己也就没得玩了,大家如果有在家庭环境下测试校准湿度的方法也请分享一下,也请用过并觉得靠谱的温湿度传感器型号分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
平常空调里的热敏电阻应该就够用了吧

网友:
按参数看,SHT35比较好。

网友A:
需要这这么精准吗,感觉如果要很精准,需要经常校吧

网友:
这玩意没靠谱的

网友:
一般的只能参考,误差不小。

网友B:
反正不能用DHT11,非常不靠谱
上次立创撸的SHTC3纸面参数不错,还没用

网友:
出厂一般都要校准的,这个咋怎

网友C:
一般的温度电阻大多是1%-5%精度,想要高精度,需要有校准方案,或采取更高精度探头,

湿度误差都比较大了,一般很难找到基准源,只能买大厂的高端湿度计来校准了

网友:
我用的 SHT30  用了几年了 感觉还好

网友D:
sht系列,目前民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不能用DHT11,非常不靠谱
上次立创撸的SHTC3纸面参数不错,还没用

明明可以撸sht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不能用DHT11,非常不靠谱
上次立创撸的SHTC3纸面参数不错,还没用

dht11就是很低端的,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这这么精准吗,感觉如果要很精准,需要经常校吧

其实也不是需要多精确但总要差不多才好,否则玩的就没趣了。

网友E:
我用sht30,对比了家里小米加湿器,还有空调数值差异不大,准确性应该不差,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传感器的采样率不要太高,太高功耗增大温升增大影响湿度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温度电阻大多是1%-5%精度,想要高精度,需要有校准方案,或采取更高精度探头,

湿度误差都比较大了 ...

温度好弄些,找出规律通过计算补偿就可以了,但湿度就没法弄了,只是业余玩玩也没必要上高端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sht30,对比了家里小米加湿器,还有空调数值差异不大,准确性应该不差,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传感器的 ...

多谢你和10#的经验分享,准备拍一个SHT30来试一下,我现在用的代码是1分钟采样一次,采样间隔应该足够了吧,在弄时改做10分钟采样一次应该也可以,毕竟环境的温湿度数据不是瞬变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t系列,目前民用最好

准备拍个SHT30来玩玩,只是不知道宝上拍的东西是否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和10#的经验分享,准备拍一个SHT30来试一下,我现在用的代码是1分钟采样一次,采样间隔应该足够了 ...

别客气,这款最高支持10次/s 连续模式,如果单次模式10-30s 比较合理,一般的温湿度计就是30s采样一次,不过这款有国产假货,注意别买到仿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拍个SHT30来玩玩,只是不知道宝上拍的东西是否靠谱。

sht30好像没有仿品,如果有在立创买元件,可以顺便免费领一块sht30空板,焊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