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锂电池充电器顺便咨询

楼主(2023-10-16):
拆锂电池充电器顺便咨询这个是输出71.4锂电池充电器想增大74v76v,调图片上那2个可调电阻能增加电压吗?还是需要改其他东西?

网友A:
细油性笔做个记号,接着电稍微动一下就知道了。没反应复原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油性笔做个记号,接着电稍微动一下就知道了。没反应复原记号

现在是调不动粘死了

网友:
可能是出厂之前调整的,然后粘死了,需要更换同规格可变电阻,调整试试。估计一个是调输出电压,一个调转灯电压。

网友:
20k可调电阻一只,调不动把这只拆下来,找个精密可调代换一下看电压变化情况  不行就再还原回去

网友: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

网友:
装个可调变阻器

楼主:
回复上面所有朋友,我把胶清除了可以调了只能调左边那个最高能调到76.3,右边那个怎么调都没有反应。还有一个问题76v能不能给24串72v铁锂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上面所有朋友,我把胶清除了可以调了只能调左边那个最高能调到76.3,右边那个怎么调都没有反应。还有 ...

86.4V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上面所有朋友,我把胶清除了可以调了只能调左边那个最高能调到76.3,右边那个怎么调都没有反应。还有 ...

76V冲不满24串铁锂,82V可以冲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4V需要。。。。。。

哦。那要怎么改需要改什么配件才得到86.4V

网友:
这需要进一步讲究分析改装,别人条件有限,只能是猜测。

网友:
冲电瓶车的?

网友C:
右边那个怎么调都没有反应------可能是调转灯电压的
还有一个问题76v能不能给24串72v铁锂充电------不能!电压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那个怎么调都没有反应------可能是调转灯电压的
还有一个问题76v能不能给24串72v铁锂充电------不能! ...

哦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一个调电压,一个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