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人用过这玩意吗?(VScode+PlatformIO)

楼主(2023-10-16):
据说通吃各种单片机,装了一个,不会用啊,到这界面接下来该做神马?

网友A:
等着,正在自动配置环境,完了会自动弹出来欢迎界面

网友B:
PIO插件加载完成后,点Open,再New Project,在新建工程向导中选择你要的建立的芯片平台和软件架构
在platform里可以看到支持的芯片类型和软件架构

网友:
感觉还蛮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正在自动配置环境,完了会自动弹出来欢迎界面

我还以为装完了呢,没想到这么慢,等半天了下面的进度条才走了一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哈哈,帮顶

单片机很强大,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学着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正在自动配置环境,完了会自动弹出来欢迎界面

不行,半天了那个进度条也不动一下啊,这是神马情况?

楼主:
日了狗了,第一次安装就出现这问题,搜了一下还不止我一个人碰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日了狗了,第一次安装就出现这问题,搜了一下还不止我一个人碰到:

用到啥装啥吧,这逼玩意儿不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啥装啥吧,这逼玩意儿不太行吧

它自动装的,貌似没办法不装,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O插件加载完成后,点Open,再New Project,在新建工程向导中选择你要的建立的芯片平台和软件架构
在platf ...

framework只有一个ardunio,没办法不选,难道只能用这个库开发么?

楼主:
卧槽在生成工程的时候又卡住不动了,这是神马破玩意,一点都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在生成工程的时候又卡住不动了,这是神马破玩意,一点都不好用啊

网络问题,不知道和墙有没有关系,我的网搞arduino就搞不了,搞platformio就很流畅,但是别人就搞ardunio很流畅,搞platformio就各种插件装不上

framework看具体mcu支持情况,不是所有的都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卧槽在生成工程的时候又卡住不动了,这是神马破玩意,一点都不好用啊

你的路子真广,51、ARM、树莓派,啥都能玩

网友:
升级电脑,升级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路子真广,51、ARM、树莓派,啥都能玩

其实我啥都不懂,对单片机一窍不通,现在所做的这些只为了一个目标,能像坛子里的大神那样点亮一块屏幕。。。

楼主:
试着编译自动生成的工程,居然成功了,感觉还可以嘛:

网友:
简单的用mixly图形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