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烽火HG680-LC刷机成功

楼主(2023-10-16):
放弃创维E900S,烽火搞起……

大铁块与散热没关系,完全就是个配重块

不负众望,减配严重

刷机教程所示短接点C46,明明是个电容,不知教程上非说电阻

还有一个短接点C51,在主芯片下,不过我试了一下没反应

第一次失败……估计是短接断开了

后面陆续几个刷机包也失败……后面总结并非刷机包问题,而是当刷机到百分之七时没断开短接点;所以说网上那些教程不严谨,刷机过程待过了百分之四后等一会,显示格式化时必须断开短接点……

第一次成功……问题多多:安装版本低,运存与内存显示都不对,网络也不能用

后面换多个刷机包,均显示刷机成功,但都卡在正在启动画面……

好在总算有了个正常开机的……

装个大婶做的播放软件

播放效果不错,比之前1+8的快很多

该盒子唯一不足的就是减配了无线,必须要网线不是很方便,遥控器与其它不通用要专配……
好了,有需要同样盒子刷机包的可以分享,只针对该盒子的,原盒来自湖北移动

网友:
恭喜刷机成功!

网友A:
感觉刷得好艰难

网友B:
2G内存还是太小

网友C:
盒子挺多啊

网友:
有分量的配重

网友:
刷的上瘾了

网友D:
要无线网的话,USB口插个无线网卡就行了,各种系统不一样,不知道哪款能支持,反正早期大多数安卓平板用的都是RTL8188ET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刷得好艰难

网络搬运工,真正难的是那些提供刷机方法与固件的大婶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内存还是太小

比运存1G的快多了,装app几乎毫秒都没有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挺多啊

老乡那用麻袋装,都是些运营商免费的低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无线网的话,USB口插个无线网卡就行了,各种系统不一样,不知道哪款能支持,反正早期大多数安卓平板用的 ...

驱动难搞吧

网友:
盒子越刷越熟练,经验越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难搞吧

有些固件自带部分,但是不知道自带的究竟是哪些,不然可以买一个USB的,插上去用

网友:
有个好固件,刷机是很快乐的

网友:
铁配重块还是与散热有关系的!

网友E:
荣耀平板v7完全解锁data文件夹更艰难,试了好几十次强刷,解BootLoader锁失败,vmospro进程限制好不容易解除成功,运行效率没真机好,导出文件也在锁data文件夹里,后来用ES文件浏览器,快传到旧手机凑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荣耀平板v7完全解锁data文件夹更艰难,试了好几十次强刷,解BootLoader锁失败,vmospro进程限制好不容易 ...

你这样怎的太专业,更不适合我……只能照大婶们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去搬

网友:
膜拜大神,我也是同款盒子。不知能分享固件吗?上海移动的盒子,电路板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