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的FZ50V笔记本开不开机了,风扇转动屏幕不亮

楼主(2023-10-16):
有一台华硕的FZ50V笔记本之前小键盘进了点饮料,导致键盘损坏,后来接了个开关出来能够正常使用(键盘有的按键不能用),前两天拆开看看,什么也没动,攒上结果不能开机了
有维修主板能力的帮一下呗。

故障描述:通电后按开机键后风扇转动,硬盘工作,屏幕不亮,大概10秒左右全部关闭。

网友A:
进水机的话,有很大概率板上故障比较多。试试更换EC看一下?

网友B:
进水了还是先别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的话,有很大概率板上故障比较多。试试更换EC看一下?

N年前进的水,键盘部分按键不能用了,焊接出来一根开机线后可正常使用了,前两天没事干拆开想看看键盘洗洗行不行,结果拆开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还是先别通电

进水后接维修好了 之后再想拆开键盘试试洗洗结果悲剧了,主板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