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库一直跳总闸

楼主(2023-10-16):
在车库喜修东西,一跳跳总闸,好麻烦怎么样让跳分闸,总闸20a的带漏保分闸16a的带漏保,短路后两个都跳了

网友A:
做个灯泡插座啊

网友:
能玩到跳闸,还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就不要玩了。。。或者在中午玩

网友:
总闸换大点的32A起步,或者分闸换小的10A

网友B:
短路瞬间电流超过20A时,不管你中间串几个C45都得一起跳!

网友C:
先分清楚是漏电分闸 还是短路跳闸再说

网友:
两个都是漏电开关同时跳,不如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点的空气开关总闸(没漏保)。

顺延替换下来的小闸接到你经常维修用的插排线上。

网友D:
还是灯泡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灯泡大法好

电磁炉功率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灯泡插座啊

电磁炉功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瞬间电流超过20A时,不管你中间串几个C45都得一起跳!

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分清楚是漏电分闸 还是短路跳闸再说

短路跳闸

网友:
他们修电磁炉都是用灯泡插座,你却说带不动,正常情况灯泡不会太亮,若是太亮,救说明有有问题啊,你电源直通会炸管的。盲猜你炸了不少管吧。
我个外行乱讲的,说错了,你就当我放屁,不要攻击我

网友E:
先查明短路点!

网友:
找专业的电工来,否则你出力不讨好,要是你自己的车间另当别论

网友:
短路跳闸总闸换大电流

网友:
把总闸换成大电流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明短路点!

操作短路

网友:
按原有断路器和保护规格大小换上新的。不要随意增大电流规格,安全用电第一。因为空开电流以及电路线径都是设计好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