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恳请有经验有实力的师傅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3-10-16):
恳请有经验有实力的师傅帮分析一下此处应该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原芯片被打磨,本人水平有限,无法判断是什么芯片,为此请高手帮助判断一下,先谢了。

网友:
打磨了都不知道什么鬼,但是都有了 "5-80 1-62" 这样具体的参数,就不会去淘宝搜一下?

网友:
参数估计是模块描述里有的吧

网友:
散件比成品贵。

网友:
大概率是AP5056HSPER ES0P8贴片芯片IC

网友:
估计是ZCC2480

网友:
是芯龙的XL8015,但是这芯片貌似还买不到。

网友:
直接买模块吧

楼主:
首先谢谢朋友的回复。资料和购买都查不到,看来还真是像7楼的朋友所说那样,是急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