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成功修复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9

楼主(2023-10-16):
成功修复两个金士顿DTS9 G2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9,一个电脑不认盘,一个无法格式化.

使用的是FirstChip_MpTools_20230807版本的量产工具 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网友:
没坏道吗,存文件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卡开软件,下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卡开软件

网友:
送的64g盘,老文件错误,ecc=1开出来6g

网友:
知道用啥量产工具,以及有固件就好办。

网友(2023-12-13):
我的这个坏u盘刚刚用V4.201107检测显示也是FC1179的 ,但是就是用官网的所有工具都不能检测到这个u盘的呢!

请问楼主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win7系统的缘故哦!

网友(2025-07-24):
正在量产量产的速度但是超级慢。

网友:
整好了,是两个分区。将近两个小时。

网友:
已经搞好了。分两个区,只是做个启动盘,容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