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顶灯热电偶模块坏了,替换模块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10-16):
这种模块是否通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A:
网上大把的模块卖,就gcv三个脚估计地-控制-供电,研究一下很容易配套的

网友:
这是热释红外线探头模块,淘宝很多,注意电压。

网友: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网上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
这不叫热电偶

网友:
这个感应应该是红外感应吧?

网友:
热电偶模块,是热释传感器吧

网友:
红外线的好用还是雷达波的好用些

网友:
红外感应模块

楼主:
和这个接口一样么?

网友B:
吸顶灯用热电偶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顶灯用热电偶干啥?

人体感应啊

网友B:
热电偶顾名思义是和温度有关,人体感应是红外线检测~~~,这两个不搭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顾名思义是和温度有关,人体感应是红外线检测~~~,这两个不搭边

不同温度会发出不同波长红外线,也算热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大把的模块卖,就gcv三个脚估计地-控制-供电,研究一下很容易配套的 ...

控制线高电平是点亮,低电平是熄灭么?

网友:
一个LED灯板,居然搞个白框遮遮掩掩的

网友:
我想呢,吸顶灯哪来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