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以下有没有推荐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3-10-16):
请教各位老师,300以下有没有推荐的蓝牙耳机

网友A:
隔壁论坛的推荐帖
我买了,还行,反正我觉得值得买

降噪效果也不错,车间里实测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论坛的推荐帖
我买了,还行,反正我觉得值得买

谢谢推荐,去看看。

网友B(2023-11-20):
引用 网友A:
隔壁论坛的推荐帖
我买了,还行,反正我觉得值得买

看完了,跟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了,跟纠结了

我看了推荐,去买了绿联的T6,感觉很不错,到手价216.
T3便宜一些大概170左右,应该也不错。

网友:
个人推荐漫步者,便宜实惠,效果不错。坏了丢了不心疼。

网友:
小米 redmi buds4 pro,这款,用着不错

网友:
联想的小椰果,挂耳的,音质不错。

网友:
有没有半入耳的推荐?

网友(2023-12-20):
我觉得可以,一下子买了5个,前面买了一个别公司的,停产了,音质非常,想买也买不到了,当时可是300大洋入手的,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直接来了5个,280MA电池折腾一天没问题,优点信号超强,支持线控,支持线耳机,支持按键播放音乐,15米绝对没有问题,HD音质,没看到运放,用他们家的耳机可以听重低音,我试别家公司耳机的也可以,效果没他们家的好,不代表个别现象,买了好几家对比过,他们家的感觉是最好的。

一个是耳机的那个体积有点大,有降噪功能,信号超强,缺点体积有点大,体积大意为着待机 时间长,亲试两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