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物理坏道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10-16):
第一,用一些软件来对硬盘进行处理。
    将坏道进行隔离。推荐软件是FBDISK,不到20kb。它可将有坏道的磁盘重新分区,把坏磁道设为隐藏分区。FBDISK要在DOS下运行,具体作可根据其提示进行作。
    用PartitionMagic对硬盘进行处理。先用PartitionMagic中的“Check”命令来扫描磁盘,大概找出坏簇所在的硬盘分区,然后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  Sector Retest”。再通过Hide Partition菜单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这个区域进行读写。如果系统提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说明硬盘的零磁道出现坏道。这需要通过Pctools9.0等磁盘软件,把0扇区0磁道屏蔽起来,最后用1扇区取代它就能修复。

第二,重新分区再隐藏。
    windows系统中自带有Fdisk,用Scandisk和Norton Disk Doctor估算出坏道大致位置后,利用Fdisk分区时为这些坏道分别单独划出逻辑分区,所有分区步骤完成后再把含有坏道的逻辑分区删除掉,余下的就是没有坏道的好盘了。
第三,低级格式化。
    使用主板自带的硬盘低格程序或硬盘厂家随盘赠送的低格程序如DM、LformAT等对硬盘全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处理,它可对硬盘坏道重新整理并排除。

网友:
太老的技术了吧

网友:
学习了其实方法很多,但是既然有了物理坏道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用了

网友:
技术诚可贵,数据价更高。现在机械硬盘有坏道就放弃,很少这样玩的了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pc2000

网友:
手里有块有坏道的盘,就这么放着呢

网友:
有了物理坏道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用了或不放数据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时过境迁,有坏道的盘,除非要恢复数据否则都不要折腾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现在机械盘便宜。或者处理一下当下载临时盘用

网友:
现在硬盘动不动2T以上,慢扫一下全盘都要两三天,还是花钱买硬盘,把东西及时搬出来是正道。

网友:
有物理坏道重来不修,备份资料换新盘

网友:
物理坏道的话不建议接着使用了,或者可以做矿盘

网友:
hddreg可以修复轻微坏扇区。

网友:
硬盘物理坏道的解决办法就是:换!

网友:
屏蔽坏道,不要存放重要数据,继续使用

网友:
你们都说机械硬盘便宜,可 我打算买个硬盘,一看便宜的好像都是二手硬盘,新硬盘都不便宜呀,4T都600以上,仓库盘二手能用么?

网友:
一出现物理坏道,那最好还是换了,用来做实验盘吧

倒是那种因为供电不稳产生的逻辑坏道盘可以低格使用,不影响,关键还是要测一下供电的5V是不是稳

网友:
最好是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