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模块维修(2HSS858)

楼主(2023-10-16):
一个雕刻机模块不定时死机拆开看看,换电容,清理风扇,抹硅脂解决

网友A:
可能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散热不好

环境恶劣,批次出现问题,有可能是电压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模块积灰太多引起的

网友:
就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高级模块,带温度保护

网友:
居然和我的头像一样

网友:
这个是步进驱动器,因为带反馈,所以叫闭环驱动器。

楼主:
又修理了几个同型号,故障都差不多

网友:
散热问题吧?

楼主:
设计问题或者用户家电源问题

网友B:
除非是那种风扇都不转了的情况, 否则楼主说清灰后解决问题的,应该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故障的了

要么就是有个别零件硬件老化了,一发热就出问题

清灰解决故障, 这个有玄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那种风扇都不转了的情况, 否则楼主说清灰后解决问题的,应该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故障的了

要么就是 ...

没有看仔细哦。换电容,清灰  抹硅脂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仔细哦。换电容,清灰  抹硅脂

那么起作用的只有换电容

网友:
好方法都拿出来了,谢谢

网友:
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