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灯都算横流驱动吗

楼主(2023-10-16):
(图片)

楼主:
第一个算横流驱动吗

网友:
现在的恒流驱动也有频闪

网友:
第一个肯定会热死电容。
第二个看上去结构合理一点。

网友:
手机摄像头看,无频闪肯定是。

网友:
只要是LED灯必须是恒流,不然很快会烧,但恒流电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电容恒流,简单的无隔离恒流,然后是专用芯片隔离恒流,再然后是各种保护齐全的带芯片隔离恒流

网友:
第二个的结构和散热略好,不过这散热片都显得单薄

网友:
LED灯必须是恒流

网友:
第一个电流可能会不连续,宏观上还是恒流,第二个好一点

楼主:
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灯?这种灯泡一年坏了三五个,太不耐用了

网友:
拆机版块的LED灯,没有几个能活过3年的,现在缩水严重。低价的不管是大品牌还是无品牌都用热死结构,耐用的凤毛麟角,尤其是外壳塑料的,更是焖烧结构

网友:
明显第二个好很多。

原先喜欢E27,原因是灵活,灯泡类型功率随便换,现在反而喜欢吸顶灯了,驱动在外面更合理,并且散热比E27好太多,换灯条也容易。

网友(2024-09-26):
散热要求有多高,超过多少°据不行了,家里的摸起来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