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模仿DIY一个厨房不锈钢刀架

楼主(2023-10-16):
模仿ljlun的帖子DIY一个厨房不锈钢刀架

[家居] 用平替材料DIY一个厨房不锈钢刀架,合计成本¥5.09,强度够,就是刀缝略大!

304不锈钢管φ12-1:红包后5.78¥/米,
不锈钢角码50x50x19:
¥0.42
/2个,3mm厚
304不锈钢六角螺母M6x50个,
0.6。

买了几个外径10MM的园螺母,可以轻松放到管子里面去,有不锈钢焊机的点几点焊可以

材料都买来了,304不锈钢管φ12-1mm厚,不锈钢管锯断2节,

不锈钢角码50x50x19:3mm厚

六角螺母,一个磨园了角

磨园了角的六角螺母砸进管子里面去

砸进去厚很紧的,可以不用焊

用的螺丝是6mm的,不锈钢角码孔是5mm的,要自己阔下。

完工

楼主:
管子厚1mm,外径12mm,内径10mm

买了2套

管子1mm与角码3mm对比

孔是5mm的,用的是6mm的不锈钢螺丝

阔下孔

断的刀架,长的毛巾架

建议模仿的买外径11mm厚1mm,内径9mm的管子,用5mm的螺丝、螺母

网友:
上墙完成图呢?

网友:
等看完成图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收藏了。

网友:
看着简洁方便美观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

网友A:
六角螺母砸进管子里的办法很不错。

网友B:
做的挺好看的,能插好多刀。

网友C:
螺母选择小一号的,稍微打磨一下,再敲入不锈钢管防滑效果更好。

网友D:
管壁够厚,匝螺母进去没明显变形

网友E:
这样怎么装墙上,螺丝刀能拧螺丝上墙吗??不锈钢管会不会挡住上墙上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怎么装墙上,螺丝刀能拧螺丝上墙吗??不锈钢管会不会挡住上墙上的螺丝。 ...

先固定角码再装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螺母砸进管子里的办法很不错。

建议模仿的买外径11mm厚1mm,内径9mm的管子,用5mm的螺丝、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选择小一号的,稍微打磨一下,再敲入不锈钢管防滑效果更好。

可以选择外径12mm厚1.5mm的不锈钢管子,用5mm的螺丝、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怎么装墙上,螺丝刀能拧螺丝上墙吗??不锈钢管会不会挡住上墙上的螺丝。 ...

可以先上墙再上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壁够厚,匝螺母进去没明显变形

六角螺母磨了菱角,刚好可以砸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好看的,能插好多刀。

要感谢ljlun,我也是模仿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