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怎样判断颗粒是否好用,通过看坏块数吗?

楼主(2023-10-16):
刚开始做U盘,但选料上不会判断,求助怎样判断颗粒质量好?做出的U盘稳定呢?谢谢分享!

网友:
印字清楚,没有修改就是好的

网友A:
好固态拆的颗粒一般都没问题,坏固态只能跑rd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固态拆的颗粒一般都没问题,坏固态只能跑rdt了

有些严重掉速的固态颗粒老化得都很厉害,只能开pslc才能用。另外有些会突然莫名卡顿的固态会有个别颗粒出现坏块,筛选一下,其它颗粒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是来路不明的坏板子,上面能筛出多少好的看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