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路由器,谢谢!

楼主(2023-10-16):
塘友们,请帮忙推荐路由器(普通家庭,性价比高),条件是不掉线,隔一堵墙20米,有实际战果更好,十分感谢!

网友:
XDR5480用了一年多没重启过,对比之前的AC86U完全是吊打

网友:
小米 WR30U 目前200~300性价比高        20米 只能找找K3 覆盖了

网友:
两个WIFI6组网改定向天线应该可以

网友:
一个xdr5480,如果搞不定,就两个有线组网.
我给两个地方都用过这个.很稳定.

网友:
都差不多的。只要不是垃圾的都可以。穿墙就靠一个难!

网友:
豪宅呀,20米。。。最好两个路由器吧,一个再强也不如两个

网友:
隔20米,还穿墙,估计绝大多数路由器都不行。弄2个wifi6路由器有线或无线mesh组网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无线mesh组网应该可以

网友:
用两个路由器吧,你要求的一个路由器可能比两个组网的路由器还贵

网友:
TP-LINK WDR7661千兆版 易展版
要两个

网友:
H3C的 NX54
在服役

网友:
可以考虑用集客AC+AP试试

网友:
以前讲大功率天线,现在则讲扩展性的,各品牌的MESH方案都可以考虑下。

网友:
一堵墙20米我是想象不出是什么户型,400平的大平层?

网友:
锐捷32PRO 60PRO,

网友:
锐捷随便买

网友:
小户型只用一个吸顶AP不知能不能满足?

网友:
20米穿墙,这功率足够大才行,可以看看华为Q6

网友:
想要信号好,家庭最好还是组MESH,推荐我用的一套,LINKSYS MX2002 一套也不贵,组的有线MESH,快一年了从来不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