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德导航,苹果版和安卓版路线有区别

楼主(2023-10-16):
高德导航,苹果版和安卓版路线有区别

网友:
每个人的导航都不一样,可以设置,高速优先/最快线路/费用最少/路程最短,看你设置的哪一个优先。
如果只有一条路而且距离很短,应该不会有区别吧

网友A:
有一次4台车5个手机5个线路。。。应该是和手机平台无关,大数据推送不同的方案。如果理解不了,那么“大数据杀熟” 你可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4台车5个手机5个线路。。。应该是和手机平台无关,大数据推送不同的方案。如果理解不了,那么“大数 ...

这个解释我觉得很到位...

网友B:
哈哈,大数据杀熟
傻人推荐傻路?
快人推荐快路,慢人推荐慢路,这样倒是让路不堵了,不会推荐同一条路,大家走独木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4台车5个手机5个线路。。。应该是和手机平台无关,大数据推送不同的方案。如果理解不了,那么“大数 ...

也许是为了不堵车

网友:
AI解决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4台车5个手机5个线路。。。应该是和手机平台无关,大数据推送不同的方案。如果理解不了,那么“大数 ...

是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数据杀熟
傻人推荐傻路?
快人推荐快路,慢人推荐慢路,这样倒是让路不堵了,不会推荐同一条路,大 ...

哈哈哈

网友:
每个导航软件都不同。安卓<苹果导航<google 。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能有什么区别,还能穷人一条路,富人一条路?

网友:
确实大数据时代,难说的很,鬼知道它后台在做什么推荐策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数据杀熟
傻人推荐傻路?
快人推荐快路,慢人推荐慢路,这样倒是让路不堵了,不会推荐同一条路,大 ...

这个思路清奇

网友:
导航推荐路时有时候还会根据你的习惯

网友:
推荐3条线路,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会不同。有时会推荐你常走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