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修好一把垃圾艾瑞泽手动射钉枪

楼主(2023-10-16):
修好一把垃圾手动射钉枪,X宝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坏了,表现就是按下去不起作用,拆开仔细检查,原来是防震垫坏了,原来的防震垫是塑料的,这一射丁弹力那么大不把塑料震碎那才怪呢,自己做了一个橡胶的代换后一切正常。

楼主:
再说一下,因为没有减震垫,距离就有问题,压下去就不能射钉 。
再  买回来就只有一边能放进排钉,因为放排钉的槽一边宽一边窄。
定性 艾瑞泽手动射钉枪为垃圾。

楼主:
减震垫碎了。这里空了。

网友:
是用弹簧的力么?

网友:
艾瑞泽的工具就是垃圾

网友:
这玩意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直想买个这种钉枪,看你的帖子后拉黑了

网友:
还以为是火药的。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
这个牌子在X宝都卖了好多年,只能说能凑合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样的价钱不可能是好东西

网友:
算不算一个大号的订书机

网友:
靠弹簧的力不是很好用,还是气动的好用

网友:
还以为是奇瑞的品牌

网友:
还得是气动的,这个只能户外打几下用用

网友:
这种手动的劲小,一般的塑料木材都钉不进去。还是气动的给力。但是要气泵。

网友:
这东西还是不是很好用,不过就是方便

网友:
简易款,随便用用可以,不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