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特安斯TA12A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3-10-16):
没事做,别人不要的电扇拿回家修复好,想看看各档功率多大用特安斯TA12A功率计量插座测试一下,哪知功率计量插座屏幕有显示正常,就是插座输出没电,打开一看没发现什么有烧毁痕迹,估计是1ufcbb电容容量小了,拆下一测量只有0.6uf左右小了很多,12伏电没有或小了无法带动继电器工作那输出插座就没有电了,换了1.2uf新cbb电容容量少些增了但无仿,上电测试输出插座还是没有输出,没电怪了,再次打开,用万用表测继电器12v线圈两脚电阻是达到3.6兆欧姆,12v线圈那有这么高的阻值,手里有一个12v16A的继电器12v线圈阻值只有0.345K欧姆,原来是12v10A的继电器换12v16A的可以直接代换,板子上有预留了可装12v16A的两个预留孔,16A比10A长一些宽度是一样的,拆下坏的换上新的继电器装好再次用灯泡测试成功点亮成功,继续测试修复的电扇各档功率多少,以下见图详情

网友:
同款特安斯

楼主的居然继电器挂了。。。。

网友A:
计量插座还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量插座还有继电器?

小型继电器

网友B:
这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多少

当时买的是35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型继电器

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纯测量功率用不到继电器,这个插座难道还有别的功能?能切断供电?

网友C:
楼主这个除了功率测量,应该还有开关功能,从液晶显示情况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纯测量功率用不到继电器,这个插座难道还有别的功能?能切断供电? ...

有定时关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除了功率测量,应该还有开关功能,从液晶显示情况猜猜。。

能设置开机关机功能。

网友(2025-02-10):
我买了个基础版的,前段时间加上了背光灯,方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