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高倍率电池弄个点焊机。下出汗

楼主(2023-10-16):
因为点焊不行。用烙铁温度不够。只有打孔铜螺丝拧上。不小心3.4的麻花钻直接烧融了。电池没有明显升温。使用完全达到要求。弄个游戏机电池先。

网友:
短路烧的?

网友:
不会是短路,短路可能就烧了。应该是不锈钢冷加工硬化造成的。

楼主:
钻孔的时候短路了。直接烧成一坨

网友:
电池短路就不是吓一跳了

网友:
这活儿得中午干啊,楼主真厉害,我可不敢这样玩儿

网友:
瞬间短路电池不会损坏

网友:
应该用打孔器先打个孔,再用铆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孔的时候短路了。直接烧成一坨

太危险了

网友:
钻头打眼?可以可以,还是高倍率。

网友:
没掌握好打孔的技术,钻头打滑了,引起短路。打孔前应该先用样冲在平面打个窝,再钻孔就不易打滑了。

网友:
电池极性一定要先做好绝缘,防止短路。

楼主:
刚好证明电池好

网友:
我的18650电池,短接一下就保护了,不能用了

网友:
你幸亏是中午钻的

网友(2024-09-14):
我25ah10c放电的10awg线短路瞬间就融了

网友:
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带电用钳子整理墙上插孔面板里面的乱线,结果不小心火线和零线碰到一起了,结果瞬间钳子嘴就熔化没了,吓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