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g运存的平板刷啥系统能行

楼主(2023-10-16):
2g原安卓系统好卡,请问有啥精简的系统,刷一下用用

网友A:
不能玩了 2G根本刷不了更好的

网友:
也要看啥平板吧,小米平板1刷了个,安卓7.0的挺流畅,但是u是32位的,很多应用装不上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刷机工具,刷机不容易不是一般的困难。2g内存看高清视频没问题。要是玩游戏要看mcu速度了。安装个安卓系统清理app,把不用的app卸载掉。把安装过的app权限清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刷机工具,刷机不容易不是一般的困难。2g内存看高清视频没问题。要是玩游戏要看mcu速度了。安装 ...

看视频就卡,所以寻思刷一下精简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玩了 2G根本刷不了更好的

2g要啥好的,寻思刷个精简的系统看看视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就卡,所以寻思刷一下精简系统

很多电视盒子运行内存都是2g的。楼主可以把平板恢复出厂设置,把要用的app重装一遍。一定要把app权限设置好。

网友:
刷林肖战的系统,我是小米平板1,刷完看哔哩,多看没问题

网友:
刷林肖战的,我的小米平板1,刷完看哔哩,多看,网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