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名的BL锂电钻

楼主(2023-10-16):
又在 小黄鱼上 淘了一把金属棘轮的三功能的无刷锂电钻 图拍得不全 将就看  拆出来发现有ntc检测线   显然不接ntc检测电钻是不启动的   有时间再改插脚      看看齿轮吧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啊,多少钱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啊,多少钱淘的

四十来块   拿手里很有份量

网友:
看这电路板用料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总体不超过60元的话,这个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挺好的,不行杂牌的

网友B:
分享一下,怎么搜索

网友C:
ntc检测线是什么

楼主:
经过一天的时间  两台不知名的电动工具 插脚已经全改好大艺通用脚了    过程一言难尽  都没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检测线是什么

10k电阻接负极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有感无刷的,什么牌子的,哪里淘的,还有么?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D:
私信个连接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 耶想买一个

网友E:
看着不错,不知这款插脚和哪个品牌通用

网友:
板子没用胶封的话,不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不知这款插脚和哪个品牌通用

不清楚  所以我才改成大艺a3款插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信个连接

打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怎么搜索

打黑工具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可能是代工剩余或有瑕疵品。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