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LINK路由罢工,电源适配器的整流二极管短路了

楼主(2023-10-16):
用了多年的路由器突然没反应没网了,先看下适配器正不正常,果然适配器没电压输出,拆开看看,用表侧量输出正负极短路,开始以为是电容短路,拆了还短路,就把二极管拆开,哦不短路了,在测量整流二极管果真二极管短路了,型号是SB260   60V   2A的肖特基,没这二极管手头,只有SS54贴片的,50V 4A  考虑60V都击穿了,50V耐压肯定不够,于是2个SS54串起来焊上,上电,有8.8V电压输出,也可以用。

网友:
牛逼,贴片让你整成了插件

网友:
还是华为,中兴,华硕,网件的电源适配器做工好

网友:
楼主这路由至少用了十年

网友:
二极管散热条件差,改善散热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
这个电源论坛里见过3个版本了,一个比一个缩水。坏的也是五花八门。

网友:
这种路由器原配电源比较耐用。

网友:
这个电源设计得真好,保护功能超强。

网友:
不错,要是我换就直接一个二极管了,不会想那么多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TP原配的电源还是蛮经用的,不容易坏。

网友:
9V的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网友:
二极管串联,你真想得出来,是嫌电源效率太高么?

击穿不一定是耐压不够,也可能温度太高。

你用并联也比串联好。

电脑ATX电源半桥结构的肖特基经常见到12V的耐压只有40V也没击穿。

网友:
他们这个适配器这个二极管坏事个通病,我之前也修过

网友:
熊猫哥说的对

网友:
贴片让你整成了插件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2个二极管串联,压降会变大,发热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