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1升级系统后无法登陆,连接不到internet问题解决

楼主(2023-10-16):
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升级后无法登录了,提示没有连接到internet,重启系统、更换网络都无法解决。

估计是国内网络访问不畅,在路由器设置DNS服务器地址为4.2.2.1、4.2.2.2

重新登录,终于成功了

记得登录成功后设置本地登录密码,然后恢复路由器的DNS地址,不然上网会很慢。

4.2.2.1是一个特殊的IP地址,由ComodoDNS服务器托管。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DNS服务器,由美国硅谷GoDaddy公司提供,它提供免费服务,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解析域名甚至被墙网页,提高上网速度。

网友:
把更新删除了

网友:
按shift+f10,输入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OOBE /v BypassNRO /t REG_DWORD /d 1 /f
回车后继续执行
start logoff
然后系统会重置,到连接网络时选择我没有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竟然有这么奇怪的问题,看来WIN11的升级之路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