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苹果硬盘颗粒转接方案,最近听说要用STA LGA60转接贴

楼主(2023-10-16):
有一些MACBOOKPRO2020的硬盘芯片,想做几个U盘自己用,芯片是LGA60单颗128,打算用SM22XX主控,求转接贴

网友A:
以前海鲜市场上Joker大佬有卖的,转接贴质量很不错,2246系列也能跑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海鲜市场上Joker大佬有卖的,转接贴质量很不错,2246系列也能跑满

2246能开苹果颗粒吗,没有固件吧

网友:
46xt和46en应该都可以。贴过四贴lga60的1dfk,能用。46xt见过成品盘。没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46能开苹果颗粒吗,没有固件吧

有固件的,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能开苹果颗粒吗,没有固件吧

苹果又没有颗粒,也是定制的,只要找到它的真身,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海鲜市场上Joker大佬有卖的,转接贴质量很不错,2246系列也能跑满

我没搜到啊,

楼主:
实在不行自己开板,开始要做很多用不了

网友C:
我用转接贴上过2246和903,都没问题。

网友:
我猜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关键词:sat-lg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转接贴上过2246和903,都没问题。

苹果颗粒上不了3267和917,能上9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颗粒上不了3267和917,能上903?

903可以的,其他没试过。

网友:
6903可以的,其他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