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高显色指数R95筒灯改功率

楼主(2023-10-17):
好久以前买的筒灯,看品质其实是很好的,高显色,铝合金灯筒散热好,驱动外置,当然缺点是盘面破损,自己整形一下装在天花板上也不是很大问题。改功率当然得拆灯了,先学习了坛里很多拆筒灯的帖子和B站的视频,然后尝试了贴胶带和吸盘,没想到都可以成功拆下导光板。强力胶带会比较难清理,所以这里推荐吸盘,淘宝价格非常非常便宜选小号的就可以。

这吸盘非常好用,一次吸不下来就多尝试几次,辅助加水膜,将导光板靠一侧等小技巧⬇⬇⬇⬇⬇⬇

现在请出主角,此图引自买家秀⬇⬇⬇⬇⬇⬇

筒灯背面,有参数,6W比较烫,3W就属于温热了⬇⬇⬇⬇⬇⬇

拆下导光板⬇⬇⬇⬇⬇⬇

内部图,这图好像是借用卖家的⬇⬇⬇⬇⬇⬇

就换这个电阻,尺寸规格0805,原来是13K/6W,改成16K/3.5W,实际功率大概在3.5W到3W之间,具体多少忘记了,橙色的线表示电阻这个脚和IC脚之间是导通的⬇⬇⬇⬇⬇⬇

淘宝买的16K代换电阻⬇⬇⬇⬇⬇⬇

我换这个电阻的工具是一支刀头T12电烙铁+松香+焊锡丝,没有拆灯板,因为担心背面涂有硅脂难得清理。直接刀头开到最大,堆锡同时融化13K电阻两端,就可以取下13K电阻。然后清理焊盘,再把16K电阻放到位,依次焊接两端。如果有更大功率烙铁肯定更好。

网友:
可以,注意散热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大多数LED灯散热不好,喜欢单个大灯珠的

网友:
改得不错,
一共20颗灯珠,像是两种颜色混合,之前买过杂牌货,不行

网友:
这小筒灯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嘛

楼主:
很多LED驱动芯片会有一个端口外接电阻,通过改变电阻适应不同的灯具。要不然为了一个功率设计一款芯片太浪费了。

网友:
双色灯板看着不 错

网友A:
是在前沿LED家买的吧。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买个开关恒流源驱动换上,能效高于线性驱动,无频闪。

网友B:
这灯板上面带驱动,哪里是外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灯板上面带驱动,哪里是外置?

灯板上的只是一部分,这是个智能灯,蓝牙控制/交直流变换部分都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上的只是一部分,这是个智能灯,蓝牙控制/交直流变换部分都在外面
写完了发现跟我的表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前沿LED家买的吧。

是的,买来有一阵了。

网友:
挺好,方法都不错。

网友D:
220V直驱,这欧普真是缩水没谱了。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直驱,这欧普真是缩水没谱了。

还有个外置驱动盒,包含整流滤波和蓝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