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摩托罗拉车台手咪拆解 (PMMN4097C)

楼主(2023-10-17):
上班手痒痒,把公司摩托罗拉XIR M8668i车台的手咪拆了看看,其实想拆好久了,公家东西一直没敢下手,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车台配套的有线手咪,还有一只蓝牙咪,被用坏返修了

今天的主角正面,这玩意质量挺好很皮实

背面,型号:PMMN4097C

手咪通过10针插头和车台连接

旋转并拔出手咪线护套,白色的是橡胶密封圈

接着拔出10Pin水晶插头,红色的也是密封圈

拆下背部3颗螺丝就能打开

背盖里有配重块,和缓冲泡棉,两个弹簧没看出啥用,是和主板一块屏蔽罩接触

前盖中间就是主板,一圈半透明密封圈

拔下驻极体话筒,还套了硅胶保护套

拿下主板,正面大电容中间是10Pin插座

主板侧面,功能按钮

主板背面,元件还挺多,还有焊接残留的助焊剂没有清理,看着不干净,这个必须差评!

看看这个大芯片,应该是个存储器

这个芯片查了一下,叫低频唤醒接收器,没搞懂干啥用的

拆除主板的前壳内部到是挺干净

就这些了。总的说来这东西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复杂许多!条件有限主板拍的不够清晰,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用的是网线水晶头,谢谢分享。

网友:
很复杂的咪。

网友:
这么复杂,价格肯定不低。

网友:
东西真多啊

网友:
有点像车上的喊话器,

网友:
看着挺高端呀

网友:
看原件这么复杂,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这么多小贴片IC

网友:
用的是网线水晶头

网友:
能不能把 对讲机 加个手咪?

网友:
也想看看拆主机

网友:
看着挺高端呀!!

网友:
感谢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摩托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
这做工真好

网友:
看电路板应该是修过,焊接技术一般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