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暴力涡轮风扇 功率问题

楼主(2023-10-17):
这个东西火了十几年 存量之大 价格也便宜了 最近买了两个 成色比较新

按照教程接好线 追一进行测试

一个电流只有2.1A?11.9A才正常啊 仔细观察板子接线没毛病啊……随即进行替换法 电机也没毛病啊 为什么右边这块板子功率被限制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你这个电源没改啊

网友:
文不对题,感觉拆的是电源而不是涡轮风扇!

网友:
这好像是服务器电源啊,不光是风扇。

网友:
这是改可调吗,不知道最大范围是多少,面板第一眼看着还以为是个2400呢

网友:
做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A:
我同款风扇可以到18a,你这不行啊

网友:
买风扇送电源

网友:
风扇额定电流不变,电源电流再大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款风扇可以到18a,你这不行啊

哪里不一样呢?

网友:
这个风扇分版本的。粗线版和细线版。
粗线版的更贵

网友:
电源真不错,多少w?

网友:
把右边那个退给卖家。

网友B:
以前在5imx论坛见过,粗线版18安,细线版5到12安,5安细线版可以改三角连接绕组,变成10安,缺点有三次谐波损耗容易过热。

网友:
前不久卖服务器电源的很多啊

网友:
火了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5imx论坛见过,粗线版18安,细线版5到12安,5安细线版可以改三角连接绕组,变成10安,缺点有三次谐 ...

我这两个都是粗线啊 不是电机 是驱动不知道为什么功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个都是粗线啊 不是电机 是驱动不知道为什么功率不一样

无刷驱动程序进角有区别,60度低进角功率小转速慢,90度进角功率转速中等,120度高进角功率大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