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打黑电池翻一半的车,求助

楼主(2023-10-17):
闲着没事黑鱼上门拍了4个米沃奇电池,2个12V1.5,2个18V5.0。

1、其中一个12v是3个电池有压差,过不了原充,分开充满后复活。另外一个12v其中一个电池坏了,因为没有12v工具,暂时不换电芯了
2、其中一个18v闪1灯,拆开分别测量,各电芯内阻基本一直,压差在0.3左右,分开充满后复活,
3、另外一个18v就有点搞了。正负极测量20.69V,查看电量4灯跳闪。拆开检查,其中一个10K电阻掉落。4401D旁边的590贴片电阻有烧焦痕迹,另外一个10R0贴片开路。更换好相关的零件后,上原充绿灯,拿下来一下按电池上面的电量按钮,4灯全亮,第二下4灯跳闪。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怎么修这个18V的电池

网友A:
米沃奇的18V电池,闪一灯的救不活的,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18V电池,闪一灯的救不活的,充不满

这个就不太懂了,用可调电压充满后,目前是正常使用

网友:
问题还不少

网友B:
打黑电池翻一半的车算好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黑电池翻一半的车算好彩了。

18V电池88一个,索尼的电芯。测了下,内阻在8左右,也算不亏。
12V的两个一起38块。。

楼主:
18v那个,应该是单组检测线路出了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我只买外壳,电芯就买动力电池自己焊接,有力而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