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泉盛K5对讲机固件升级失败!

楼主(2023-10-17):
升级原厂固件没有问题,升级扩频固件,扩频固件82K,升级提示文件太长了,不能升级,哪位老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同问没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听说这个机子能刷中文了,是不是真的

网友:
空间不够,换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B:
这个对讲机好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讲机好玩吗?

好玩啊,我用了一台到手2个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机子能刷中文了,是不是真的

我早就刷中文版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刷中文版了,没问题

据说这个K5最大程序不能大于60K,可是我找到的固件都大于60K,谁有可以正常刷机的固件给我发几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这个K5最大程序不能大于60K,可是我找到的固件都大于60K,谁有可以正常刷机的固件给我发几个。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puxWuBFUCY52zTYvhMgyA
提取码:owq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puxWuBFUCY52zTYvhMgyA
提取码:owqi

收到,谢谢!
还想找一个扩频的固件,就是可以接受18·1300M的。

网友:
应该是你下载的固件有问题,所以大了

网友(2024-03-05):
这个机子好玩

网友:
需要更换主板的eeprom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
还想找一个扩频的固件,就是可以接受18·1300M的。

扩频后接收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