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豪爵HJ110-6摩托车油表读数不正常维修。

楼主(2023-10-17):
同事摩托车油表读数不正常,

大半箱油,油表指针就已经到底。
加满时指针可以到顶。
这个问题,不撞枪口上了么。

豪爵HJ110-8弯梁摩托车油表读数不正常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309&fromuid=3652364
(出处: 数码之家)

照方抓药就完了。

顺时拆下固定锁片。

取出油漂总成。

把油漂浮子向下掰

注意掰的时候,不要掰坏电路部分。

掰多少全凭手感。

装回油漂总成。

锁紧锁片

开机,
油表读数基本正确。

维修完成。

多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喜欢骑摩托车,骑了三十年,现在老了,家人不让骑了,再过几年国家也不让骑了,叹气。 ...

好多地方10年前已经不让骑了

网友:
掰多少全凭手感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维修技术不 错,专 业

网友:
比较专业了

网友:
记得有人用打火机看油箱有多少油

网友:
这样也行啊?
不是碳膜片坏了么?

网友:
撞枪口上直接躺平,理论结合实践全用上了,维修经验值又提升了一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凭手感都能校正,楼主这手感无敌啊

就是掰直了,让浮子长一些,油浮子是扇形行程,浮子臂越长,虽然可变电阻的极限未变却探知更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滑动电阻接触点有烧蚀导致电阻值变大或跳动,把触点打磨一下更好

他这个不是,是极限深度问题。。   他想探知空箱,但是厂家不知道什么因素,设计或使用了高限位的传感器。

他并不是显示不全,显示不全或失灵你的方法是对的。。

他的问题是油料还有三分之一,但是浮子已经到下限,所以残余油量无法被显示,直接显示为缺油。  处理办法就是拉直浮子杆,让其下限更低,这样表显缺油,油箱里的油比之前更少,这个目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喜欢骑摩托车,骑了三十年,现在老了,家人不让骑了,再过几年国家也不让骑了,叹气。

网友C:
其实是滑动电阻接触点有烧蚀导致电阻值变大或跳动,把触点打磨一下更好

网友:
羡慕你们 有摩托车骑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我的也一直感觉不太准,反正闪灯之后我都还要骑个60-100公里左右再加油,13升邮箱,基本每次加油10-11升。

网友:
这灰尘。。。骑了多少公里了。

网友B:
全凭手感都能校正,楼主这手感无敌啊

网友:
这事以前没少干,有时候还有可能是滑动电阻磨损严重或者是那个弹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