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慈尔定时器挂了,拆开修一下

楼主(2023-10-17):
这些日子也怪了,东西接连的坏,前两天电壶,这两天定时器也突然挂了这个是用来给电动车充电器使用的,老电瓶缺水已经不转灯了,于是配了个定时器充电,用了2年多吧,突然挂了。

故障现象倒计时启动后继电器吸合1s就释放,红色指示灯熄灭且发暗

甭问99%里面降压电容失容了,拆开直接拆下来

用了一颗0.47uf的安规电容

测了一下容值,衰减极其严重,只剩个零头,但是q值仍旧很高

没找到0.47uf的电容,也懒的翻箱倒柜的拆,于是用了一颗0.68uf的插bb

足容,就是有点大了,换上功耗会增加一些,不过马宝货质量差的很,过不多久就会正好,再过过就会变小,然后再次失效。

反面,供电就是阻容降压并联稳压管稳压,因此这玩意儿继电器开合与否功耗差别不大。

换好后

正常了

希望能多挺些日子

网友A:
这种阻容降压电容故障很多。

网友B:
没有电解液的电容寿命竟然这么短

网友:
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C:
为何这种电容容易失容。

网友D:
找个拆机的也许更好用一些吧

网友:
影响待机功率

网友:
换630V的更好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故障描述,停下来学着判断一下故障,接着往下读,验证了自己的判断。以后见到阻容电路出现故障,首先拆下电容换新,估计能解决90%的问题。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的定时器,不是这个牌子。是工业用的。用于
路由器每天定时开关。已经10多年了,还在服役中。

网友:
这是提示你赶紧给电瓶加电解液

网友:
不错,修修可以用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阻容降压电容故障很多。

是的~

网友:
不如机械的耐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解液的电容寿命竟然这么短

主要是质量不行,以前的山寨老阻容降压声控开关用的降压电容才160v严重超压使用,然而到现在n年过去了依旧坚挺,现在的马宝货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这种电容容易失容。

还是要看质量,好的很皮实的,前些天刚换了电扇启动电容,电扇都没用几年,电容就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拆机的也许更好用一些吧

懒的翻箱倒柜了,凑合用吧~

楼主:
嗯 功耗会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