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么降低LED色温

楼主(2023-10-17):
家里有一个6500K的LED吸顶灯,看书写作业有点亮了,我想降低到5000K,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LED色温降下来?

网友:
不能调色只能换灯吧

网友:
1、换灯珠 ,换灯盘
2、涂色
3、滤光片
4、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5、……

网友:
我是找些3000K的灯珠替换掉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换灯珠,作为台灯要高显色指数的。涂色,滤光片,高温胶带可以视觉上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固定类不能,只能换板。

网友:
去网上淘一个2700K或者 3000K的E27灯泡, 房间哪个地方找个地方装上, 中和之后色温就下来了

网友A:
包一张黄色透明簿膜。

网友:
最便宜简单的办法:戴个浅黄色的眼镜

网友:
只能换灯珠  从光源下手  这不是白炽灯 不能通过电压调节亮度

网友:
换部分低k灯珠呗

网友:
6500K是正白光,5000K是日光色,楼主要降亮度,换灯泡瓦数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整个红色袋子套上去,色温杠杠的低

网友:
我是喜欢买4000K灯泡,大部分便宜白光灯偏冷色温,2700K光线太黄,暗,也不喜欢。其实我感觉5000K色温最好,可惜这个色温的灯很少

网友:
找几个黄色的电珠换上去!

网友:
亮度与色温不是一个概念,太亮了调色温不行吧

网友:
只能换灯珠了。网上有两家卖高显指LED灯珠的,看看你这灯用的是什么电压和规格的灯珠对应选择。我买了近千个2835、3030灯珠(4000K-5700K色温)把家里的灯都改了个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一张黄色透明簿膜。

你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想要什么色温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