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计算一个整数的完整二进制

楼主(2023-10-17):
计算完整二进制
//计算一个整数的完整二进制
#include<stdio.h>
void erjinzhi();
int main()
{
erjinzhi();
return 0;
}
void erjinzhi()//这是个计算完整二进制的函数
{
printf("输入一个数求出这个数的完整二进制\n");
printf("----------------------------------------\n");
int a;
scanf("%d",&a);
for(int w=31;w>=0;w--)
{
int j=(a>>w)&1;
printf("%d",j);
if((w)%4==0)
{
printf(" ");
}
}
printf("\n\n");
printf("----------------------------------------");
printf("\n");
}

网友A:
你这算法有BUG啊,int型变量是16位的,所以for循环里面只要15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法有BUG啊,int型变量是16位的,所以for循环里面只要15次就行了。

负数应该是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法有BUG啊,int型变量是16位的,所以for循环里面只要15次就行了。

别挑 bug 了,能跑已经不错。

sizeof(int) 跟平台有关,一般规定 sizeof(char) < sizeof(short) <= sizeof(int) <= sizeof(long).
在 win32 下一般 sizeof(int)=32,在老系统、8bit/16bit 单片机下 sizeof(int)=16.

另外就是符号的问题,兴许楼主就是要演示负数的二进制。但是写的的确一言难尽,高度依赖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挑 bug 了,能跑已经不错。

sizeof(int) 跟平台有关,一般规定 sizeof(char) < sizeof(short)  ...

听君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