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烧了的360W开关电源

楼主(2023-10-17):
也不知道烧了什么,从外观看保险是炸了,想拆里面的大电解,一看200V的用途不大,其他它东西也没有多大用途

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烧黑了的保险,

200V电解

这个铁铝硅的磁芯的线圈倒是用途大点

网友A:
外壳可以做散热或者做个小机箱

网友:
竟然是5A的保险丝,一般不都是3.15A的吗?

网友:
炸保险,mos基本也保不住了

网友:
维修练手好材料

网友:
200V电容  两个串联就行了

网友B:
360w半桥,这种其实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w半桥,这种其实挺好修的~

修好了用途也不大

网友:
向动手强的大佬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可以做散热或者做个小机箱

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是可以废物利用,现在不想利用,直接成品好用又好看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工业控制用的多

网友C:
看输出是多少V的,如果是24V以上可以考虑改成可调电源用

网友D:
开关管短路了吗?

网友:
有点料的电源   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
有温控,不错的。练练手修起来。

网友:
修好了练练手

网友:
LED电源,没什么用,品质也很一般

网友:
保险管炸黑……功率管估计是废了,如果用得上,修修也简单,如果用不上,还是不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是多少V的,如果是24V以上可以考虑改成可调电源用

24V15A,喜欢折腾的是可以试试,我是没有那闲心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短路了吗?

没测,估计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