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小自动冲头

楼主(2023-10-17):
1、用料;1支报废的记号笔,一枚钢钉(这种排钉是以前装修剩的,也可以用其它的直径2mm的钉子),1个报废的打火机。

2、把打火机里的这个高压发生器取出来。

3、把有引线的那面用刀削平整,放一边备用。

4、记号笔取下笔帽备用,拔出笔头,笔头和笔杆按图示切段。

5、取其中两段重新组合

6、组合成一体后拔出笔芯

7、插入钢钉替代笔芯

8、高压生器放入笔帽内

9、再把笔头笔帽组合成一体

10、大功告成

11、效果一般,冲击力道很小,当个小玩具吧。

网友:
新创意,不过成品也可以红包撸包邮系列

网友:
有想法,可学习,拆开看原理,仿制更大的更好

网友:
打火机压电陶瓷的总质量太小了

网友:
啊 这个是   后面用锤子敲用的吧?

网友:
中心冲,力道太小了

网友:
看了开头几张图片,
还以为是;利用高压电子,电灼呢

网友:
有创意,但是力度太小了

网友:
还会有电吗?

网友A:
楼主的创意很不错,利用打火机的压电装置中的冲击力来冲击钻孔时所用的小坑。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它的击打原理你分析过吗?里面用到了两根小弹簧,一个小冲击锤。冲击锤的中间径向钻孔插入了一小段铁棍(作为导杆用),外面的塑料件的壁上两侧做有能使小冲击锤在压动时使它产生冲击动作的小导轨(槽),导轨的形状设计的很巧妙的,能使小冲击锤弹簧先被压缩,小锤随轨道逐步旋转,转到激发位后,小锤在弹簧作用下撞向压电陶瓷,产生高压。由于导轨是塑料的,用的时候会磨损,导致失灵,寿命不长(对于一次性打火机这不是问题)。作为工具,似乎必须考虑到了。如果导轨改制成金属的,小锤放大些,弹簧再略粗些,那样冲击力会更大,寿命更长了。其实不难。

网友B:
钉子的硬度太低,不能在稍硬的物体表面留下痕迹。

网友:
传说中的寸劲儿

网友:
把压电陶瓷拆掉,让里面的击锤直接打击钉子,效果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钉子的硬度太低,不能在稍硬的物体表面留下痕迹。

楼主用的是专用于钉水泥墙的水泥钉子,硬度基本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创意很不错,利用打火机的压电装置中的冲击力来冲击钻孔时所用的小坑。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它的击 ...

就是零件不好加工

网友:
创意不 错,力度可能小 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零件不好加工

应该不难加工的。不知道你当前有没有对金属加工小孔的能力?有的话,就一定能做出来。不能的话,就想办法买一些适用的小工具,提升自己的基本的加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