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巴勒斯坦成色的电路板上这个炸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0-17):
这个电源模块炸机了,拆开后发现惨不忍睹,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的一拼
清洗后稍微好一点,这个关键的IC是7个脚,由于顶盖已经炸飞了,看不到具体的型号

请问大神是否可以推断出这个IC的型号,LOGO还剩一小块,
低下第一个字母是T

不知道是不是TNY系列的,周边的元件图如下,

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觉得不太合适蹭巴勒斯坦的热度

楼主:
初步判断出来应该是这个型号里的某一个
TNY263-268

网友:
炸的是哈马斯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找相同电路、耐压最高的替换试试!

楼主:
和DATESHEET里的电路对比,好像对不上,可能不是这个型号,还要继续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找相同电路、耐压最高的替换试试!

芯片厂家应该是POWER INTERGRATIONS没错,但是具体型号还是不太对,还要继续查

网友:
还是先找下炸鸡的原因,估计是前面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干脆外接电源解决问题,不要这部分了

网友:
TNY,,TOP都有可能,,不单单一个系列啊,,

网友B:
pcb正面手机淘宝图片识别,有时会有奇迹,真的大数据不服不行。

网友:
只是哈马斯有关,与巴没任何关系

网友:
刚从巴以战场回耒,顺带梢点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正面手机淘宝图片识别,有时会有奇迹,真的大数据不服不行。。

确实能找到,也确实够黑。     8月修移动空调,找板子拍了一个,那叫一个贵。结果自己按型号搜才几十块。。

网友:
这要是能搞定,大哥,你也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