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双贴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17):
头一次双贴bga,双贴2CE后U盘不识别,看R6 R7跳线也没毛病,BGA焊接的方向也没错,插电脑上LED灯也不亮,拆掉一片单帖就很正常,求助这是啥问题呢。

网友A:
短接上电,颗粒你肯定没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电,颗粒你肯定没清空

好的,回去试试,颗粒应该是没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电,颗粒你肯定没清空

感谢,可能真的是没清空导致,回去试试

网友:
可以,现在的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要么颗粒坏了。要么是颗粒还有其他的固件,,,,

网友B:
开过的颗粒贴第二片需要短接,或者先清空后再贴第二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过的颗粒贴第二片需要短接,或者先清空后再贴第二片

那片在别的主控上开过,估计就是大神们说的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个3267的板子也是双贴,ce都对,开卡时候一跳到pretest,就掉盘了,换了几个工具都这样,是不是板子上哪个元件有问题了。

楼主:
回来试了一下,贴第二片后识别出3个ce,焊接了好几次确认不是焊接的问题,就是少一个ce不知道乍回事。容量显示的不对及其夸张12800m,拆掉第二片就可以,玩不动双贴

网友(2023-12-25):
图2的主控芯片上面那个电阻往左移动一下

网友:
双贴2CE颗粒需要短接R7。如果我说这个板子问题多多会不会有人骂我

网友C:
主控上面有个R6、R7电阻。双贴2CE识别出错时可以考虑把那个电阻移动一下。我手里有两个版本的3267AE,有的双贴是要跳R6,有的双贴是要跳R7,共用一个地脚。另外你的电源好象也不对。跳R44时要有LDO,就是另一侧的3个脚的。你的怎么没了?被你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上面有个R6、R7电阻。双贴2CE识别出错时可以考虑把那个电阻移动一下。我手里有两个版本的3267AE,有的 ...

回去再试试

网友:
如果识别不了颗粒就要短接,三星的颗粒好像要短sb8,不然固件刷不进去,还有,这个板子的r7和r6好像是标反了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C:
主控上面有个R6、R7电阻。双贴2CE识别出错时可以考虑把那个电阻移动一下。我手里有两个版本的3267AE,有的 ...

R6,R7,,,这个设计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