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6.8寸carplay便携屏,车机中控屏

楼主(2023-10-17):
产品宣传页如下图1,到货后安装在车上用点烟器接口供电,看电源接口是type-C,实际是把点烟器12V直接通到机器内部。启动后可用苹果蓝牙链接,自动进入carplay界面。
机器有AV-IN输入可接倒车摄像头,显示倒车影像。有TF卡接口,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

200多的价格,6.8寸屏显示效果不错,电容触摸屏,整体是很值。

到货开箱,进行试机。

拆开来看看,里面就一个小主板,一颗全志F133-B主板,底层跑linux系统。左下角是一个carplay模块,带蓝牙wifi。看主板还有一个DVR接口未引出,看UI里也有一个DVR界面,进入时提示要接行车记录仪摄像头。

下一步装到车上,再通过av-in接个右侧盲区摄像头。

网友A:
扑面而来一股浓烈的山寨气息!

网友:
弄个9.9的手机支架,啥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扑面而来一股浓烈的山寨气息!

确实,这凌乱的飞线。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山寨都没关系

网友:
是山寨的吗

网友:
作为副屏还是不错的

楼主:
说明书全英文,像是出口转内销。

网友:
两百多的价格劝退哈哈

网友:
车台用的?
看界面功能挺多的

网友:
这做工,稀碎啊!能禁得起车上高温环境使用吗?估计用不住啊

网友:
这个装车上太难看了,还不如挂后视镜的那种

网友B:
还是后视镜大小的好用

网友C:
不值,加两百买个10村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值,加两百买个10村的不好吗

10.26寸有优惠价也是260左右,看个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后视镜大小的好用

后视镜也不错,就是切换到盲区摄像头时要抬头去看,有点不适应

网友:
可以当附屏使用

网友:
不错的便携屏

网友:
还是手机在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