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坛友泡茶壶电源通电炸保险问题

楼主(2023-10-17):
请教坛友泡茶壶电源板通电炸保险问题,不想修了,原来有一个二极管坏了,我把四个二极管都一起换了,通电还是炸保险,现在想直接割断电路板接个12V电源上去,从哪个位置割了接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找到输出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从那开始

网友:
既然是炸保险,那就是电流过大或者短路咯,原来二极管坏可能是大电流烧掉的,问题在后面啊,想修好还是查查后面有没有电容短路,或者加热管短路之类的吧

网友:
把二极管和ic都换了

网友:
应该有个功率管击穿了

网友:
找到次级整流二极管拆掉,外接电源到这个二极管负极上(滤波电容正极上),同时也要检测这个电容是否正常。不过你这样修还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简单,看看那个8脚芯片啥型号,买个换上应该就可以了,另外那几个二极管也要再检查一下,如果有坏的也要换掉

网友A:
炸保险,后级可能有短路,不排除故障,上电肯定接着炸。
可以测量一下高压电容是否没有容量了,主控是不是短路了。

要外接电源,需要知道原来正常时,低压侧输出是多少。
外接电源可直接并到低压滤波电容的两端。

又看了一下板子上的参数,稳压二极管是1N4742,12V稳压。
低压滤波电容是470u/25V。应该是12V输出的。外接12V应该是可以的,要带支水泵,电流可能要2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后级可能有短路,不排除故障,上电肯定接着炸。
可以测量一下高压电容是否没有容量了,主控是不是 ...

非常详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后级可能有短路,不排除故障,上电肯定接着炸。
可以测量一下高压电容是否没有容量了,主控是不是 ...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方法,割断前级整流,直接接12v,启动成功,继电器有吸合声音,多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坛友,己经修好。多谢了

网友:
炸保险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坛友,己经修好。多谢了

是不是很高兴啊,,自己的一般都是尽量修好而不是找电源代替,你不想学习技术吗?来坛子混可不是要你直接换板哟,人家上门修理的才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高兴啊,,自己的一般都是尽量修好而不是找电源代替,你不想学习技术吗?来坛子混可不是 ...

嗯嗯,折腾成功心情好,在论坛学了很多,问题也找到,只是暂时没配件,刚好有闲置电源,就另接电源代替了,多谢坛友。以后要向坛友们多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折腾成功心情好,在论坛学了很多,问题也找到,只是暂时没配件,刚好有闲置电源,就另接电源代替了 ...

想不想继续折腾,出邮我给你寄一个蓝牙手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板子,一个电源适配器,一个迷你电筒,一个垃圾台灯,一个飞科剃须刀坏的,拿回去折腾

网友:
学习维修知识

网友:
咸鱼二手12V电源也不贵,有时候运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想继续折腾,出邮我给你寄一个蓝牙手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板子,一个电源适配器,一个迷你电筒,一个 ...

呵呵,谢谢了,暂时不用,家里还有块电视主板,也是电源问题,开机连指示灯都不亮,有时间找出来折腾一下。到时候还请多指教。

网友:
恭喜! 嫁接成功{: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