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特app喂小鸡的杂牌启夫电吹风750W维修

楼主(2023-10-17):
去年淘特APP喂小鸡,佛系,断断续续搞了一年才喂成,家里不缺电吹风,就想看看这种十几块的货色啥样子,功率比较小,噪音不大,没想到几次就坏了,不通电。

杂牌货,750W,算是很小了

屁股金属网,没有螺丝

手柄两颗螺丝拧开,硬撬开就行,做工简直辣鸡啊,瘦弱的二极管,细细的电线,0.5左右,护线套也没有螺丝卡套,能省则省啊,万用表量了一圈,是输入电源线不通。

翻出来一根全新的带线的三脚插头,线径0.75肯定有的

焊线,扎带固定,基本完美

换下来的垃圾线,研究一下哪里断了

一刀命中,插头附近断线烧黑了,这种劣质小家电真应该被市场淘汰掉

捡来的罗技M215鼠标,带接收器,左右键都不太灵了,看着是光栅的份上,拆开打磨一下

应该是正版的罗技,低端货,板子都是灰尘

懒得换微动了,拆开用A4纸蹭一下发黑的触点,对负责用

装回去,恢复青春哈哈

网友A:
喂小鸡现在也没兴趣玩了。

网友B:
这个完全是电子垃圾。我去年也喂小鸡换了个类似的电吹风,用了几次就头部塑料变形了,后来才留意到里面的发热丝在使用时会烧红,老婆吹头发时间长了把外壳热变形了。

网友C:
怎么说也用个砂纸磨一磨,用个A4纸是不是敷衍了点

网友D:
鑫爷也干起饲养员的工作了

网友E:
原装线看外观倒是挺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喂小鸡现在也没兴趣玩了。

确实,我有大半年没打开淘特app了,可以卸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是电子垃圾。我去年也喂小鸡换了个类似的电吹风,用了几次就头部塑料变形了,后来才留意到里面的发 ...

功率大,吹得快,这个功率小,时间长,确实有隐患,外壳变形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也用个砂纸磨一磨,用个A4纸是不是敷衍了点

没有那么细的抛光砂纸了,反正A4纸能蹭下来黑色痕迹,光亮了就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鑫爷也干起饲养员的工作了

咳,去年的事情了,不提也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线看外观倒是挺粗的。

皮厚线薄,能有0.5都算良心了

网友F:
同款淘特吹风机,目前健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细的抛光砂纸了,反正A4纸能蹭下来黑色痕迹,光亮了就行哈哈

确实A4纸比砂纸好,这种触点多半是镀银,好的镀金,最好用新钱擦,那个效果更好。

网友H:
鼠标微动明显需要灌猪大油啊

网友I:
那个喂小鸡就是耍猴,给的东西也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鼠标微动明显需要灌猪大油啊

猪大油用完了哎,下次囤一罐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喂小鸡就是耍猴,给的东西也都是垃圾

早弃坑了哈哈,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A4纸比砂纸好,这种触点多半是镀银,好的镀金,最好用新钱擦,那个效果更好。 ...

请善待钞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淘特吹风机,目前健在

看来是我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