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快克857d热风枪,兼求助

楼主(2023-10-17):
买了二手的快克857d热风枪,带数显,涡轮风扇,温控风量都挺满意。遗憾故障拆之,故障表现开机不启动,显示设置温度后,数显代码三杠“---”,即休眠状态。

拆下外壳,取下旋钮,取下电位器固定螺母

取下主板固定螺母,就一个

主控板全貌,左边bta08-600C可控硅+moc3041光耦,经典控温电路。中央atmel单片机mega8a-pu 28脚,右侧tip122风扇控速电路
左上插头,交流220V部分,上部4插头,变压器输出10v 29v交流插头,下方有7805转换5V供单片机使用。上部2插头是风机输出插头,下部三插头,温度传感器2插头+磁控1插头,上方有op07c运放。

主控板背面

变压器及涡轮风扇

手柄,4线加热芯
测试加热芯,加热部分阻值88欧,热电偶部分2欧,磁控管正常。更换加热芯故障依旧,断开磁控管故障依旧,断开热电偶风扇能启动,数码管显示S-E。
换可控硅,光耦,op07c依旧。现在就是怀疑单片机坏了,证据有:彻底休眠死故障前,有短暂出现休眠座拿起风枪不能唤醒,敲一下主机恢复,测试主板磁控针电压低,只有0.4V,对地阻值2.3k欧。
求助这个单片机有卖的或者程序可读出?理论上这类单片机都加密了吧

网友A:
普通电动机的是低端,好一点的是无刷电机的,建议买1000w以上的
你这个研究电压低的原因是ic内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机的是低端,好一点的是无刷电机的,建议买1000w以上的
你这个研究电压低的原因是ic内部短路? ...

其他可能都查了,现在就是怀疑单片机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可能都查了,现在就是怀疑单片机故障了

不用怀疑啊,要判断准确很容易啊,我的那个是快克861DA.

网友:
自带气泵的,就是个头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啊,要判断准确很容易啊,我的那个是快克861DA.

这个单片机有没有得搞?程序有没有有加密?

网友:
测量下磁控信号到单片机IO的信号,看看是否会根据开关情况变化.
如果能正常变化, 就排除外围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有没有得搞?程序有没有有加密?

肯定需要买厂家写入对应程序的啊,买拆机应该也要看机器型号,不同型号软件可能都不一样,以前买过其它东西的空白单片机,回来都是扔

网友B:
有短暂出现休眠座拿起风枪不能唤醒,敲一下主机恢复。      我怀疑哪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短暂出现休眠座拿起风枪不能唤醒,敲一下主机恢复。      我怀疑哪里虚焊。 ...

本来也是怀疑这个,实际焊接情况挨个检查没问题,想到单片机里有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买厂家写入对应程序的啊,买拆机应该也要看机器型号,不同型号软件可能都不一样,以前买过其它东 ...

已经用rt809飞线读了一下,读不出程序,不是加密就是坏了

楼主:
更新一下,确认单片机坏了。找了个同款互换了一下

网友:
用风扇的就是垃圾

网友(2024-02-21):
刮开防微途层,拍照看原厂能不能卖一个给你就好了!

网友(2024-10-23):
看不懂,都是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
闲鱼好像有卖的

网友:
直接短接磁控管看能否启动 磁控管一般是和热电偶串联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好了。楼主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