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关于液晶显示背光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2023-10-17):
    N年前,在废品站里淘来的一个液晶时钟,记忆中表面印有农业银行的字样,估计是银行的赠品或者是银行里用的,当时觉得外表有字和有点旧就自己拿银色喷漆喷了一下,除了把字喷的看不到之外就是显得喷的很难看,这都是题外话。这个时钟家人都比较喜欢,一是:时间的字体比较大,挂墙上一眼就看得清楚,二是:有阳历有农历和星期。阳历是很多时钟都带有的,但有农历的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的背光逐步老化,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在论坛里翻看了一下,有坛友换过背光,根据坛友的更换方法也在淘宝里买了一张10寸液晶背光片,但到货之后怎么比划都是没显示或者是说只有显示一点点,坛里高手多,请教一下我该买什么样的背光膜?

首先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不一一回复了。咨询过卖家,是买错了,买的是偏光片。而我这个需要用:半透银底偏光膜。这个咸鱼有卖,但是加上运费基本都在20元以上,不划算了。
帖子回复里说:用白纸贴后面,铝箔贴后面都试过了,没用的。

最开始是一个小印子,到现在就这么大了,几乎覆盖了时间显示范围。

撕下来的膜,这是背面。

这是贴着屏幕的那面,明显的印子。

这是刚刚到手的背光片。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需要厂家资料吧

网友A:
刚到手的这是背光片?其实在液晶屏的背面装一张白纸应急都行。

网友:
你应该买白色的反光膜吧,你这灰色的背光膜贴上还是看不清。

网友B:
这是偏光膜吧,前面用的,后面的反光膜用铝胶带粘上就完美了

网友:
淘汰安卓手机或者平板,安装个:“简黑时钟”,飞行模式,亮度0,常亮,关闭网络一切,充电器供电,可以做电子钟。

网友:
前面是偏光膜,背后是反光膜,你买的是偏光膜

网友:
看着是买错了

网友:
先裁剪一片贴在背后,然后再在正面用剩余的放正面,如果发黑就旋转一个角度,直到透光度最高,这时中间的液晶只要通电就是显示黑色。

网友:
人家是手痛,你为啥医人家的脚?

网友:
你买错了,你买的是偏光片,要的是反光膜

网友:
有个万用表也是差不多的样子,后来拿了张白纸塞进去用,比之前清晰多了

网友:
用铝胶带粘上代替反光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到手的这是背光片?其实在液晶屏的背面装一张白纸应急都行。

白纸看得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偏光膜吧,前面用的,后面的反光膜用铝胶带粘上就完美了

对,买的是偏光片。但铝膜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你这个节能是因为没背光,也就是有时候看不清,我手机关闭网络,设置亮度0.背光一点点可以很清楚看见内容,耗电量1w不到。当然,连接网络也可以,自动对时间,但是耗电量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买的是偏光片。但铝膜肯定是不行的

我用铝胶带换过不下5个背光了,不信就当我没说

网友:
本质上也是偏光片,只是有了反光镀层,液晶正反面贴上偏光片,能正常显示后再在反面贴上金色或者银色的烧烤锡箔纸或香烟内衬纸就可以了,有背光的纸就贴在背光板后面,如果背光就一个灯泡的话就找一个银色的防静电袋子,早前的主板都有,现在好像只有硬盘还用这种袋子,剪一片没有折痕的部位塞里面就可以了!
这种都是被太阳晒了后长期温度高偏光片变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铝胶带换过不下5个背光了,不信就当我没说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已经用铝胶带试过了。
当然也可能我们是不同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