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台灯管理芯片有问

楼主(2023-10-17):
最近对外置电源输入后切断电池输入有兴趣,咨询大神说板子usb输入后,电池和右边输出是两路了,这样就不会伤害电池。于是某多看到板子,这个板子有触摸开关,问题是我想改在音箱用,这个T触摸需要怎么短接吗?要右边的输出到设备。

是不是还需要这个触摸芯片

网友:
不行就用二极管隔离开,好的是分了两路,但是差的供电直接接电池上

网友:
你发的这个就是灯接到电池上的

网友:
一起等专家解答吧

网友:
进来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接音箱,S1/S2应该会短接吧?从USB负极接一个二极管到S1/S2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