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尔C9网络电视盒不开机,哪各大虾有图纸

楼主(2023-10-17):
开博尔C9不通电,求大神指点,哪各大虾有图纸传下,灰常感觉!!!

网友:
这玩意图纸可不好找吧,我觉得不如再淘一台,反正现在盒子都不贵了...

网友:
先检查盒子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判断盒子还是电源的问题。
如果电源正常,就拆机检查盒子DC—DC部分,测输出电感端,看5V  3.3V  1.8V等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一般是贴片电容短路和DC—DC芯片损坏。
如果DC—DC部分正常,下面就看机器是不是掉固件了,找固件重新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