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跳空开的美的压力锅

楼主(2023-10-17):
煮饭 煮到一半 就跳空开

先拆底盖 看看板子有没有问题

量来量去 也没发现哪里有漏电的地方

然后拆上盖  也没量出哪里短路了

不过拆下那个白色的电磁阀 虽然量不出漏电短路,但感觉是坏了 ,

淘宝上买了一个 换上后,好了.
==============================
帖子怎么编辑   一行文字 一张图片 再一行文字 一张图片的?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不错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其他大功率电器过载了

网友:
这个是类似于电磁炉磁场涡流加热的。

网友:
量不出漏电短路,但是换了就好。
那是测试设备灵敏度不高测不出来。换装备。

网友B:
发帖排版步骤:

输入文字>设置格式>上传图片>插入图片>输入文字>设置格式>上传图片>插入图片...

网友:
看结构和电磁炉差不多,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这个也是IH的啊,这几年都是流行IH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其他大功率电器过载了

不是 就是这个电饭锅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排版步骤:

输入文字>设置格式>上传图片>插入图片>输入文字>设置格式>上传图片>插入图片... ...

好的  感谢

网友C:
买了一个电磁阀一样的东西花了多少钱
你都买电磁阀了,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ih微压型,还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电磁阀一样的东西花了多少钱
你都买电磁阀了,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

电磁阀 40 买的

网友D:
没摇表测不出漏电,话说这电磁阀这么贵啊

网友:
没看到接线,好像有六根线吧。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阀遇到蒸汽漏电造成的

网友:
接着拆呀,看看电磁阀是线圈短路还是进水漏电。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摇表测不出漏电,话说这电磁阀这么贵啊

比买新的压力锅 实惠

网友:
看了几遍没看懂,那元件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