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4812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3-10-17):
抽空干了2个半天,可算弄完了,买的壳子短,保护板只能放上面,引出的正负极不好整了。点焊1.5效果比想像的要好,焊针不能使劲压,轻轻放上就行。

网友:
不错,自己组电池放心啊

网友A:
12的不够用啊。都开工了,应该组个大点的。我先组了个16AH的,觉得不够,又组了个28AH的。

网友:
自己动手组装的,用起来放心

网友B:
除了ups需要,其它地方没什么用,

网友C:
每串间的电池,应加贴牛皮纸或高温胶布。

如果外壳的空间够的话,最好用电芯支架。

网友D:
2并16串,一个电芯6Ah,这应该不是18650吧?容量达不到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串间的电池,应加贴牛皮纸或高温胶布。

如果外壳的空间够的话,最好用电芯支架。

这都强塞里,放电时间短,电机功率不大,中间不加绝缘板,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并16串,一个电芯6Ah,这应该不是18650吧?容量达不到这么高。

32700,6A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ups需要,其它地方没什么用,

电动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的不够用啊。都开工了,应该组个大点的。我先组了个16AH的,觉得不够,又组了个28AH的。 ...

自己用,磷酸铁锂的体积都不小,组大了太沉。

网友:
看完评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自己组的放心,大厂出品的不放心,那应该开厂啊,干掉大厂,抓紧机会发财

网友E:
非常羡慕有点焊机的人,可惜平时很少用,偶尔需要又感觉不值得弄一个。

网友F:
12A确实没什么必要,怎么也要20A起步,国标车,20A也才50公里............

网友:
自己做的点焊机啊

网友:
轻轻放很容易炸火,我点焊都是用力压紧的

网友:
国轩30A电芯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A确实没什么必要,怎么也要20A起步,国标车,20A也才50公里............

就是小电动车,20A体积放不下,自己用三元锂也不放心,铁锂没有体积小的。我自己的11A,能跑29公里,新囯标车可以跑40公里,用高德骑行测的,一般1A3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羡慕有点焊机的人,可惜平时很少用,偶尔需要又感觉不值得弄一个。

自己做一个,我这个是微波炉的,成本一百以内。电容的重量轻,不知道成本多少。

网友:
自己组装锂电池要做好安全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