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抽风了,转把电压异常自动启动电机

楼主(2023-10-17):
电驴10年了,各种老化,廉颇老矣越来越明显。
这不前几天出现严重故障,使用12V设备(喇叭,刹车灯,转向灯等),12V设备启动瞬间,电机会突然自动运转一下,12V设备一直通电又正常(比如大灯),即使捏着刹车断电开关,电机依然抽风往前冲……

检查线路,直接查转把电压,果然有问题,不用12V转把电压0.8V,用12V设备,转把电压最高可以到2.1V,以为找到问题分分钟解决,结果又被打脸了……

故障排查:
1、检查负极无虚接,不放心又从电瓶单独走了一根线,问题依旧。
2、检查转把输入,电压稳定在4.5V,排除转把输入异常。
3、剪断转把输出信号,单独测试转把输出电压正常。排除转把问题。
4、以为是转把输出漏电,替换转把输出到控制器线缆,问题依旧,无语=_=
5、检查控制器转把输入,剪线后悬空无异常电压。
没道理啊,转把和控制器单独测试都正常,接通就电压自动升高,而且转把是电压信号,测试悬空后转把电压始终高于控制器输入,排除控制器漏电反送到转把。
我又没思路了,搞了2小时,请论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通过故障现象,12V设备启动瞬间才发生,考虑12V卤素灯,喇叭接通瞬间会有大电流,如果负极线虚接,过大电流能力不足,会引起负极后端电压升高,进而引起转把负极电压升高,自然会拉高转把输出信号。
比如正常转把是负极0,正极4.5,转把默认电压0.8。如果负极电压变成2V,正极依然是4.5V,转把默认电压就是2.4V。
无奈的是电瓶单独走负极线问题依旧,这脸打的好疼

网友A:
总觉得这菜篷子太危险,风吹了根本控制不住...

网友B:
转把的负极分开,别这么混在一起,单独走到控制器的信号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把的负极分开,别这么混在一起,单独走到控制器的信号地上

原车是一起的,负极单独走有一定道理,避免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这菜篷子太危险,风吹了根本控制不住...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3812181957733329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把的负极分开,别这么混在一起,单独走到控制器的信号地上

负极单独走问题依旧,控制器4.5V输出正常,那还是先查12V线路哪里有问题。实在不行控制器直接三根线到转把试试

楼主:
自己学电的都蒙了,汗颜啊,看原理图,问题应该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5381218195773332997

大风不骑,雨季常备

网友D:
小黄鱼淘一个控制器换了试试呗,感觉像是12V设备启动大电流瞬间和转把电路之间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鱼淘一个控制器换了试试呗,感觉像是12V设备启动大电流瞬间和转把电路之间有漏电 ...

罢了罢了,目前把12V大功率设备插头拔了,只保留大灯(LED)、喇叭、前转向灯,除了按喇叭还是有点冲,其他还好,勉强可以用,双11换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学电的都蒙了,汗颜啊,看原理图,问题应该在12V

12V电源没有一个独立的降压模块吗?

网友E:
上面那个大罩子看着真吓人,小风小雨还好说,赶上一阵大风来了就是个不小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个大罩子看着真吓人,小风小雨还好说,赶上一阵大风来了就是个不小的事儿 ...

大风不骑车,那货主要是遮阳挡雨用

网友:
挺粗的铜线

网友(2023-11-18):
我前段时间转把出问题,就是转把回位的时候,偶尔后轮还转。换转把后解决。

网友F(2023-12-27):
应该就是转把负极虚接,引起了电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是转把负极虚接,引起了电平不稳定

已解决,12V变换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