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瘾了,米家加湿器第二弹,拆解维修九五新米家加湿器

楼主(2023-10-17):
小黄鱼又没忍住撸了个备件库出来的嘎嘎新米家加湿器,不通电,拆机发现电路板有爬电打火痕迹,铜箔炸断,飞线接好,测量保险NTC整流桥都正常 ,也没有短路,怀着忐忑(怕炸)的心情上电,一切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A:
超声波的白粉严重

网友B:
这下赚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的白粉严重

加纯净水呢

网友C:
加湿机影响人体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的白粉严重

可以试试蒸发式的

网友D:
电路板质量不行,防潮不到位。

网友E:
韩国最严重的超声波加湿器致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玩意有的要求加纯净水,有的严禁加纯净水,还是不用的最好最安全!

网友F:
南方都不需要这东西

网友:
技术不 错,北方秋冬能用上加湿器

网友:
家里以前是这种超声波的,后来养鱼就停用了,鱼缸蒸发的湿度足够了

网友:
我买了个小米蒸发式的,就加自来水就好了

网友:
楼主赚了早年暖气热买了一个现在这些年暖气不热用不上吃灰了

网友:
确实是嘎嘎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的白粉严重

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赚翻了

不为赚 自己用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湿机影响人体健康

不加湿影响嗓子鼻子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质量不行,防潮不到位。

没刷三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韩国最严重的超声波加湿器致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玩意有的要求加纯净水,有的严禁加纯净水,还是不用的最 ...

桶身都是ABS 超声波片也不会释放什么物质 水源可以引用 为什么会致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方都不需要这东西

湿冷湿冷的 我北方人在南方呆着太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