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IS903双贴8D2H速度还凑合

楼主(2023-10-17):
8D2H贴3267AE开不出来,还是直接贴到903上了,贴好正反面,颗粒字体很清晰。

识别信息为7E2H,不太准确,实际是两片8D2H,总共8个CE,占满IS903所有通道。

跑圈测速通过,写入不到200,因为裸盘没有加散热措施有降速。

文件拷贝也不再是一条直线,有上下起伏,最高可以到200MB/s左右。

优盘主控都是不带热管理的,对于所有USB2.0优盘和部分100MB/s写入速度以内的优盘这个不是问题,写入速度来到200MB/s,全盘写入时热量非常高了,必须增加额外的散热措施,最简单的方法是装到铝合金外壳中,使用散热垫填充闪存和外壳之间的空隙,利用铝合金外壳被动散热。固态优盘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十多个都太慢了

网友A:
大佬,这个903主控板是不是最近新到的,看样子上面的主控是14年的,板子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903主控板是不是最近新到的,看样子上面的主控是14年的,板子稳定性怎么样? ...

最近买的,不排除是拆机芯片。毕竟903已经停产了。

网友:
不错,不错,旧制程耐操!

网友:
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B:
903和这颗粒一个比一个热,你还把他俩贴一起,用久了必须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和这颗粒一个比一个热,你还把他俩贴一起,用久了必须韩

跑圈都能过,还有温度更高的场景?

网友:
速度这是刚刚的

网友:
最近又想折腾了